跪求啊啊~~51单片机 数字电压表 论文啊(原理图 pcb 汇编程序)

楼主:
· ··泪奔,毕业设计啊,哪位大侠有资料就好心帮帮我吧···在此万分感谢大家` 俺邮箱 260709490@qq.com

网友:
论文都求。。。。。。

网友:
 我打错了··是资料···不是论文··

网友:
只有c 自己看吧 用的是89c5160s2 自带AD

/**********************************************************************************
* ToHo projetc Voltmeter 2011-11-13  电压表(精度约为0.02V) 参考电压取自3.3V IC
*P1.1接3.3V 稳压电源,P1.0为输入端
**********************************************************************************/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
*
*STC12C5A60S2内置AD转换器特殊功能寄存器功能说明
*和地址定义,P1口用作输入端。
*
***********************************************************************************/

//ADC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  ADC_CONTR = 0xBC;
sfr  ADC_RES = 0xBD;
sfr  ADC_LOW2 = 0xBE;
sfr  P1ASF  = 0x9D;

//定义ADC_CONTR的运行常数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电源控制位(电源开之后要加一个小的延时用以稳定电源)不用时可以关掉节能
#define ADC_FLAG 0x10  //转换结束标志位,用以中断查询,一定要软件清0
#define ADC_START 0x08  //开始转换控制位,置1开始转换,转换结束后为0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90时钟周期一次 21MHz时约为250KHz(该时钟是CPU内部RC震荡器产生的)
#define ADC_SPEEDL 0x20  //180时钟周期
#define ADC_SPEEDH 0x40  //360T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540T

sbit RS=P3^7;
sbit RW=P3^6;
sbit LCD_E=P2^7;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aima[10]={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LCD1602 字符代码
uchar code logo[]="TOHO_Voltmeter  By SXL 2011-11  ";//LOGO 显示
uchar code disp[]="The Voltage is :";
unsigned long int m,i;
uchar a=1;

/*************************************************************************************

*延时部分
*需精确延时

*************************************************************************************/

/*延时子程序 小于大约 10 us 的延时*/
void delay(uchar x)
{
 uchar a,b;
 for(a=x;a>0;a--)
  for(b=17;b>0;b--);
}

/*********延时大约1ms ***********/
void delay1(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700;b>0;b--);
}

/*********************************************************************************
*
*LCD 1602 显示部分
* 含读写驱动程序、初始化程序、时间日期星期温度显示程序、LOGO显示
*
*********************************************************************************/
/*LCD1602读状态程序*/
uchar ReadStatusLCD(void)
{
 P0=0xff;//置高用于读取数据
 RS=0;
 RW=1;//RW=1读取
 delay(10);
 LCD_E=0;
 delay(10);
 LCD_E=1;
 while(P0&0x80);//检测忙信号
 return(P0);
}

/*LCD1602写数据程序*/
void WriteDataLCD(uchar WDLCD)
{
 ReadStatusLCD();//检测忙
 P0=WDLCD;
 RS=1;//RS=1时写入数据
 RW=0;//RW=0时写入
 delay(10);
 LCD_E=1;//若晶振速度太高可以在这后加小的延时
 delay(10);
 LCD_E=0;
}

/*LCD1602液晶写指令程序*/
void WriteCommandLCD(uchar WCLCD,BuysC)
{
 if(BuysC) ReadStatusLCD();//根据需要检测忙
 P0=WCLCD;
 RS=0; //写指令
 RW=0;
 delay(10);
 LCD_E=1;
 delay(10);
 LCD_E=0;
}

 /*LCD 1602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程序*/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if(Y<2)
 {
  Y&=0x01;
  X&=0xf;//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Y)X|=0x40;//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X|=0x80;//算出指令码
  WriteCommandLCD(X,1);
  WriteDataLCD(DData);
 }
}

/*LOGO 显示*/
void logo1()
{
 uchar a,b;
 for(b=0;b<2;b++)
 {
  for(a=0;a<16;a++)
  {
   DisplayOneChar(a,b,logo[a+16*b]);
   delay1(80);
  }
 }
 delay1(500);
}
/**************************LCD 1602 初始化程序******************/
void LCD_init(void)
{
 P0=0;
 WriteCommandLCD(0x38,0);//三次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delay(15);
 WriteCommandLCD(0x38,0);
 delay(15);
 WriteCommandLCD(0x38,0);
 delay(15);
 WriteCommandLCD(0x38,1);//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D(0x08,1);//关闭显示
 WriteCommandLCD(0x01,1);//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D(0x06,1);//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mandLCD(0x0c,1);//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delay(200);
}

/**************************ADC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_ADC()
{
 P1ASF=0x03;             //P1.0作为模拟功能A/D使用
 ADC_RES=0;    //清ADC转换结果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0x01;
 delay1(5);
 IE=0xa0;                //开AD中断和总中断
}

void main()
{
 uchar a;
 LCD_init();
 logo1();
 LCD_init();
 for(a=0;a<16;a++)
 {
  DisplayOneChar(a,0,disp[a]);
 }
 DisplayOneChar(10,1,'V');
 DisplayOneChar(7,1,'.');
 init_ADC();
 while(1);
}

/*********************AD中断服务程序**********************/
void ADC_function() interrupt 5
{
 ADC_CONTR&=!ADC_FLAG;   //软件清FLAG标志位
 if(a==0)
 {
  i=ADC_RES;
  DisplayOneChar(6,1,daima[(m*i)/256/100]);
  DisplayOneChar(8,1,daima[((m*i)/256/10)%10]);
  DisplayOneChar(9,1,daima[((m*i)/256)%10]);
  ADC_CONTR&=!ADC_POWER;  //关AD电源
  delay1(100);
 }
 if(a==1)
 {
  m=84480/ADC_RES;
 }
 a++;
 if(a>1) a=0;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a;
 delay1(5);
}

网友:
写错了 是 STC 12c5160s2

标准电压取自3.3v稳压芯片 1602 显示 需要扩展量程的话自己弄吧,只需加几个分压电阻就行

网友:
STC 12c5a60s2  唉 无语了

网友:
  虽然看不懂··还是谢谢你:carnation:

网友:
基于STC89C51单片机的数字电压表设计

我有一篇文章 ,这也许就是楼主想要的,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也多多推广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