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L97 UART 不能发送!求解答

楼主:
小弟 用LM3S9L97 DIY了一块板子  现在led能闪烁了 , 但是现在弄到串口时  不知怎么回事  就是发送不出去数据!  求高手指点。。下面附上程序和 串口模块原理图

/*****main.c*****/

#include"systemInit.h"
#include"uartGetPut.h"
#include<stdio.h>

#define LED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D     //led 定义值
#define LED_PORT      GPIO_PORTD_BASE
#define LED_PIN       GPIO_PIN_0

 int main(void)
 {
  char s[40];

 jtagWait();
 clockInit();

  SysCtlPeripheralEnable(LED_PERIPH);   //led初始化
  GPIOPinTypeOut(LED_PORT,LED_PIN);

   uartInit();    //uart初始化

    for(;;)
 sprintf(s,"hello,world!\r\n");      //uart发送
 uartPuts(s);

 sprintf(s,"23456=0x%X\r\n",23456);
 uartPuts(s);
  uartPuts("heihei!\r\n");

  GPIOPinWrite(LED_PORT,LED_PIN,0x00);    //LED闪烁
 SysCtlDelay(850*(TheSysClock/3000));

 GPIOPinWrite(LED_PORT,LED_PIN,0xFF);
 SysCtlDelay(150*(TheSysClock/3000));

 }
 }

/**********uartGetPut.c**********/

#include"uartGetPut.h"
#include<inc/hw_types.h>
#include<inc/hw_memmap.h>
#include<driverlib/sysctl.h>
#include<driverlib/gpio.h>
#include<driverlib/uart.h>
#include<ctype.h>

//UART初始化
void uartIn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0);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GPIO_PIN_0|GPIO_PIN_1);

 UARTConfigSet(UART0_BASE,9600,UART_CONFIG_WLEN_8|UART_CONFIG_STOP_ONE|UART_CONFIG_PAR_NONE);

 UARTEnable(UART0_BASE);
}

//通过UART发送一个字符
void uartPutc(const char c)
{
 UARTCharPut(UART0_BASE,c);
}

//通过UART发送字符串
void uartPuts(const char *s)
{
 while(*s !='\0')
 uartPutc(*(s++));
}

另外 我的 串口 连的是PA0 PA1引脚

现在  小灯能闪烁

串口模块原理图

串口模块原理图

串口调试助手

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
看看硬件上引脚配置,用的是第几个UART
建议你使用TI的例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26 27引脚  26:PA0  U0RX U1RX      27:PA1  U0TX    U1TX

网友:
问题解决了!多谢各位朋友啊     原来是引脚虚焊了  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