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SP-EXP430FR5739怎么在IAR5.2中选型啊

楼主:
有关MSP-EXP430FR5739怎么在IAR5.2中选型啊,请问各位大家!

网友:
论坛有IAR的入门教程你找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关MSP-EXP430FR5739怎么在IAR5.2中选型啊,请问各位大家!

IAR for 430 v5.3才支持吧FR系列吧,楼主可以到IAR的官网确认下。

网友:
IAR 5.30里面,直接由MSP430FRxx系列,选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