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的一个俄罗斯方块,在全局变量就通过不了了

楼主:
第一次碰见这种情况,shit是我生气打上的,但还是通过不了

ELUOSI.C(25): error C244: 'shit': can't 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
ELUOSI.C(25): error C132: 'shit':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include<reg52.h>
#include"anjian.h"
#include"12864.h"

#define xia 0
#define zuo 1
#define you 2
#define zhuanxiang 3
#define zuobi 4

#define mod1 100
#define mod2 101

char shit=0x01;

char code LTIOX[4][4][4]={{{2,2,2,3},{1,2,3,3},{2,2,2,1},{3,2,1,1}},   //L
 {{2,1,2,3},{1,2,2,2},{2,3,2,1},{3,2,2,2}},   //T
 {{2,2,2,2},{1,2,3,4},{0,0,0,0},{0,0,0,0}},   //I
 {{1,2,1,2},{0,0,0,0},{0,0,0,0},{0,0,0,0}}};           //O
char code LTIOY[4][4][4]={{{1,2,3,3},{2,2,2,1},{3,2,1,1},{2,2,2,3}},   //L
 {{1,2,2,2},{2,3,2,1},{3,2,2,2},{2,3,2,1}},   //T
 {{1,2,3,4},{2,2,2,2}},   //I
 {{1,1,2,2}}};   //O

char x,y,xn[4],yn[4];
char class=0,stat=0,clock,run,draw=0,next=0,mod=100;
char beijing[2][8],tuxiang[2][8],zhuanhuan[16];
int fenshu=0;

void init()
{
TMOD=0X22;
TR1=1;
TL0=(65535-50000)%255;
TH0=(65535-50000)/255;
EA=1;
ET0=1;
clock=20;
TR0=1;
next=1;
yj_init();
yj_Clear_GDRAM();
yj_zhiling(0x01);
yj_zhiling(0x34);
yj_zhiling(0x36);
}

void yanzheng()
{
char i,j,k,l=0,character=0;
for(i=0;i<=2;i++)
{
for(j=0;j<8;j++)
{
for(k=0,character=0;k<8;k++)
{
character<<=1;
character|=tuxiang[k]>>(7-j);
}
zhuanhuan[l++]=character;
}
}
for(l=0;l<16;l++)
{
if(zhuanhuan[l++]==0xff)
manhang(l);
}
for(i=0;i<2;i++)
{
for(j=0;j<8;j++)
{
beijing[j]=tuxiang[j];
}
}
}

void new()
{
class=TL1%4;
x=3;
y=0;
TR0=1;
}

char fangkuai()
{
char i,j;
for(i=0;i<4;i++)
{
xn=x+LTIOX[class][stat];
yn=y+LTIOY[class][stat];
if(xn<0||xn>7)
return 2;
if(yn<0||yn>15)
return 2;
}
for(i=0;i<2;i++)
{
for(j=0;j<8;j++)
{
tuxiang[j]=beijing[j];
}
}
for(i=0;i<4;i++)
if(xn<8)
{
if((tuxiang[0][yn]&(1<<xn))!=0)
return 1;
}
else
{
if((tuxiang[0][yn]&(1<<xn-7))!=0)
return 1;
}
for(i=0;i<4;i++)
if(xn<8)
tuxiang[0][yn]|=1<<xn;
else
tuxiang[1][yn]|=1<<(xn-7);
return 0;
}

void zhuanxiangfun()
{
char unstat=stat;
TR0=0;
switch(class)
{
case 0:
case 1:
if(class==0||class==1)
{
unstat+=1;
if(unstat==4)
unstat=0;
break;
}
case 2:
if(class==2)
{
unstat+=1;
if(unstat==2)
unstat=0;
break;
}
case 3:
    break;
}
switch(fangkuai())
{
case 0:
draw=1;
stat=unstat;
break;
case 1:
break;
case 2:break;
}
TR0=1;
}

void zuobifun()
{
char i,j;
TR0=0;
for(i=0;i<2;i++)
{
for(j=0;j<7;j++)
{
beijing[j]<<=1;
}
}
switch(fangkuai())
{
case 0:
draw=1;
break;
case 1:
break;
case 2:
break;
}
TR0=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next==1)
{
next=0;
new();
run=1;
}
pingyi(anjian());
if(draw==1)
{
drawfun();
draw=0;
}
}
}

网友:
头文件那两个东西木有,没法编译,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