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布板

楼主(2011-11-26):
vga布板
最近做了一块有关VGA的视频处理板,但图像老是出现水波纹,怀疑是跟布局布线有关。请教高手对这方面加以指点,不胜感激!
布线
视频
不胜感激
水波纹

网友A:
一般不都不采用自动布线,重要信号线先布,像高频率信号、控制信号、差分信号、RGB信号等等,它们一般会有特殊走线要求,其次地电源和地,然后再走一般信号线。如果板子比较密或复杂,要有自己的布线思路……还要考虑很多电气特性、EMI干扰等问题……自动布线的话,简单的还可以,复杂一些的,可能会因为有线线走不出来又重新拆线……在布线前的摆放零件也有许多讲究,所以你可以多查些这方面的资料吧!

网友B(2015-03-24):
哇~,这么高级的板子没碰过呢,没有经验,帮你顶一下!EMC应该没做好,信号线之间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