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论文

楼主:
利用c51单片机  干簧管  蜂鸣器   按钮等器件制作一个有人打开窗户,单片机就发出指令开启蜂鸣器鸣叫的机器,还有按钮开启和复位单片机。  不知道有无人能帮我解决电路图和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利用c51单片机  干簧管  蜂鸣器   按钮等器件制作一个有人打开窗户,单片机就发出指令开启蜂鸣器鸣叫的机器,还有按钮开启和复位单片机。  不知道有无人能帮我解决电路图和程序。

这个系统并不复杂,先把你用到的模块列出来,然后看看需要那些器件,用到MCU的哪些模块,分模块调试,然后综合一下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这个系统很简单的,首先明确自己要做什么,其次多查查资料(这一步会对你有很大帮助),再次就是按照你的目的设计模块,然后编程调试,最后把整体连接到一起进行联调!

网友:
需要的话,和我联系! QQ: 353007912 ,我是大三电子系的,可以交流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这个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