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寄存器

楼主:
某寄存器与其中的标志位取与(或)是什么意思?

例如:U0RCTL & RXWAKE,U0RCTL|PE

谢谢各位

网友:
不是清楚就是置位

网友:
不是清除就是置位

网友:
需要具体的430型号和你用的IDE(CCS还是IAR)。
看样子是UART的配置寄存器
U0RCTL|PE的意思是使能奇偶校验位(或的意思是该位置1)
&的用法一般用作将某位清0,而不影响其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