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的无线鼠标套装为什么不能用啊

楼主:
今天收到eeword的无线鼠标套装,欣喜若狂,可在电脑上试了半天,发现不能用

你们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无论怎么移动鼠标箭头就是不能动

网友: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难道就这样坏了。

网友:
应该不会把  你看看怎么用 无线应该是一个要插在电脑上的  然后鼠标通过无线传输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一个插在电脑上,一个是鼠标,没什么问题啊 无线鼠标以前用过啊就是箭头没反应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能用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一个插在电脑上,一个是鼠标,没什么问题啊 无线鼠标以前用过啊就是箭头没反应

底部还有一个按钮吧 试试点击一下 然后看看效果

你先试试

周一我们去公司 如果有问题 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才又试了几次,还是不能用啊

网友:
换了几台电脑都不能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无线鼠标里边有电池,是不是电池有个塑料片没有拆下来,或者是鼠标上那个开关没有打开?

网友:
需不需要对帧的啊?

网友:
是需要对码的,先按一下接收器上的按钮,然后按一下鼠标下面的按钮,成功的话接收器上的指示灯就开始闪了...

可能是这个顺序,多试试吧

网友:
这么复杂的鼠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说的是,这样操作一下就能用了,可今天上午我也试了啊!可能没弄好吧

楼主:
如果是自己的失误,让论坛麻烦 多让人愧疚啊!幸好找到解决办法早!

网友:
哇塞,好高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自己的失误,让论坛麻烦 多让人愧疚啊!幸好找到解决办法早!

刚刚拿着鼠标套件操作了一下,楼主按照我的过程来吧:

1、将鼠标装上电池,注意,电池有些不太好放,多按几次,然后合上盖子,看看鼠标下面的红色灯是否是亮的;

2、插上无线发射器,无线发射器头部有个小按钮,那个我不知道做啥的,可以先插上,不按下;

3、翻开鼠标底部,有个灰色按钮,按一下,然后看看是否有光标显示;

4、如果有光标显示,即成功,如果没有光标显示,可以再按一下无线发射器上那个小按钮(红灯正常状态是闪动的),看看是不是有光标显示。

如果以上操作步骤还是不行,就联系我们吧,我们再补寄给你一个;如果新的可以,旧的证明确实坏的,就不用邮寄回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收到eeword的无线鼠标套装,欣喜若狂,可在电脑上试了半天,发现不能用   你们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无论怎么移动鼠标箭头就是不能动

我的也是,而且壳子还裂了;按照说明书一步步来,对码成功了灯都不闪了,怎么试都没反应,不过那个笔倒是蛮给力的。楼主搞定了么

网友E:
我的可以用,简要步骤如下:
1.给鼠标装电池
2.将接受器插电脑上面
3.按下鼠标背面的按钮,注:用力按下
4.按下接受器测面的按钮
5.晃动鼠标看是否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而且壳子还裂了;按照说明书一步步来,对码成功了灯都不闪了,怎么试都没反应,不过那个笔倒是蛮给力的。楼主搞定了么

是哪个壳子裂了?

是鼠标没法使用么?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可以用,简要步骤如下: 1.给鼠标装电池 2.将接受器插电脑上面 3.按下鼠标背面的按钮,注:用力按下 4.按下接受器测面的按钮 5.晃动鼠标看是否可用

看了说明书,也按你的顺序试了,对码时接收器会从闪烁到常亮,设备管理器也有USB HID,可就是不能用,移动光标不会动,按键偶尔有一次有反映。搞的我都怀疑自己智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