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用KEIL 进行C8051F021仿真调试

楼主(2011-11-26):
关于用KEIL 进行C8051F021仿真调试
我用KEIL uvision3 连接新华龙的UEC-6进行C8051F021仿真调试时 发现按调试按钮后 修改过的程序直接烧进了FLASH里 这样直接修改了程序,我想问下怎么可以在不改变原程序的情况下进行在线调试?是不是KEIL里哪个按键可以呢
[
]
按键
FLASH
在线
程序

楼主:
求助啊 怎么能在仿真过后不改变FLASH里的原程序

网友A:
回复 楼主:
http://www.xhl.com.cn/upfile/Image/2011/6/20110611144347.pdf
你看看这个东西你有没有什么用,我没有用过你的那个单片机。。。。所以就帮你百度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仿真器的故障, 可能是KEIL的设置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是个通用的问题 就是用FLASH存储程序的单片机 如何在仿真时候不改变存在里面的源程序

楼主:
继续 等达人帮忙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