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512B的I2C的写和读

楼主:
at24c512B是16位的地址来存放数据的。
因而在对其eeprom单字节写入时分first world address   ACK   second world address ACK            ,这样我在写入数据的时候我操作是不是将地址分成高八位和第八位分别写进去?
那么在读数据的时候又是将    first world address   ACK   second world address  ACK重复操作一遍么?由于datasheet没有看明白,还忘高人指教。

网友A:
为什么每次我问题提出来了,我自己就解决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每次我问题提出来了,我自己就解决了呢???

一方面说明你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强,给解决过程给我们说说呗

一方面说明51版的朋友们还需要努力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明楼主很厉害,非常之强啊,提出的问题的过程中就把答案想出来了,都不给这里的朋友们机会,

网友:
其实也就是我之前写的eeprom是8位的,现在变成16位的了,所以在写数据的地址时分高八位和低八位,也就是中间加了个ack  +write(addword).
其次就是在写数据完了之后要延时一段时间,否则读不出来数据。但是这里有有问题了,这是为什么读不出来呢? 写和读之间时间达到多久才能读出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几天我有事外出了三天。。。。。。我最近在版块之内不活跃。。。首先是快期末了。其次有的东西我确实没有接触过啊。。。。但是我会努力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怎么写的啊?页写吗 ?如果是的 话
关于EEPROM的按页写入。为提高数据写入效率,有的EEPROM设备用一个内部的RAM来提供按页写入的功能,进行写操作的时候,先记录下要写入的首地址,然后将接收到的数据都缓存在RAM中,在接收到STOP信号时再把缓存数据一次性保存到先前记录的地址处。
    这样的话就可以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