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机测速的发射管和接收管问题 急。。。。急。。。

楼主:
做一个直流电机测试模块~   用红外发射管跟红外接收管   接收管用HS0038       发射管上是不是要接38Khz的信号~    如图1

电机带动的转片上有孔  反射管的红外线可以透过         是不是当接受管接收到红外光时输出低电平    当档着的时候输出高电平  当电机转起来的时候输出端会输出脉冲

用单片机就可以检测了   发射,接受这块对不对  请教下~

还有就是我能不能发射端直接用一个发光二极管  接收端用光敏三极管    这样发射管的一端就接+VCC     当光射到接受端的光敏三极管上时 输出低电平  当档着的时候输出高电平      用这样的方法产生脉冲  对不对啊

    这样做对不对啊~       如果那不对   请指出   非常感觉   很急 很急......

图1

图1

网友:
话说我也正在做这个项目......
不过我光电对管用的是TCRT5000嘿
话说“发射端直接用一个发光二极管  接收端用光敏三极管    这样发射管的一端就接+VCC     当光射到接受端的光敏三极管上时 输出低电平  当档着的时候输出高电平”
光电对管的原理就是这样的啊~~不过二极管可不能直接接VCC~~~~~~会烧的

网友:
画图的时候忘画电阻了

网友:
对没看出有什么不对

网友:
这个应用只要没有强光直射光电管就不用调制,直接判断导通/截止即可,不过楼主图中R1要加大一些,LED要串限流电阻。

网友:
谢谢各位了   我做出来了~    之前不知道是怎么了         我也感觉这样接没什么问题~   今天用重试了  可以了   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