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和5V电平的芯片配合工作的问题

楼主:
原来几个项目做下来都是用LVC4245之类的进行电平转换,当然能很好工作。
现在有个项目,5V逻辑芯片只接收单片机指令控制,没有输出给单片机,所以就没有用LVC245芯片。
样板已经做好且测试都还好,不知道批量有没有问题。有做过的朋友来指点下。

网友:
 要回答这个问题,应先知道①所用430的具体型号和电源电压,②“5V逻辑芯片”的具体型号。
 比如3V电源下的MSP430F2350IYFF,在带6mA负载的情况下的输出高电平Voh≧Vcc-0.6V=2.4V,直接给5V电源的74LS00是可以的,因为74LS系列的输入高电平Vih≧2.0V即可,但直接给74HC就不行,因为74HC要求Vih至少不低于3.15V。

网友:


网友:
如果逻辑门限是重叠的并有一定余量,那么这么用是没问题的,事实上,3V低压CMOS逻辑通常都是直驱5V TTL逻辑的。

网友:
不过每次这么用之前,务必先仔细看看器件手册,要先确定二者的电平范围是否有足够的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