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M_GUI.exe无法运行

楼主:
刚在试试买回来的板子

FRAM_GUI.exe双击没反应?

另MSP-EXP430FR5739的例程是用ccs打开还是IAR?

网友:
我觉得应该用IAR的

网友:
kankan 看看里面的程序头文件应该就知道了把

网友:
例程用ccs,IAR打开都可以的

网友:
要装jdk,上位机使用java写的;demo工程用IAR5.3打开。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我先试试

网友:
怎么我下的文件根本打不开

http://www.ti.com/lit/zip/slac492
不是ZIP吗??怎么我下来了,连文件属性都看不见

网友:
呵呵,问题已解决

改了文件扩展名,解压OK,可以打开EXE,因为以前已经装了JAVAJDK

网友:
我的为什么无法联到板子上呢

网友:
要下usb驱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