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

楼主:
昨天答应上拆机图的,现在把图片发上来。
先申明,细心拆解,装回去后完好如初,正常使用哦!
首先拆接收器:

图片上有个433大家都看到了吧!难道是用的433MHz的无线通信?我没查证,随意猜的,请大家来指正。
然后是鼠标:

单面板PCB可能不能布通,还用了0欧电阻做跳线。右上角的圆圈圈对应鼠标上的按键
接着是拆翻页激光笔的接收器。
激光笔做的太精细,不舍得拆,拆了就肯定有划痕,不拆了。
正面:

上面的那个透明管子应该是红外管做补偿的吧!
反面:

OK,拆机完毕!

网友:
是27M的,LTM455EW是陶瓷滤波器。我上午发的帖子里有文档和源程序

网友A:
哈哈,看来你还没用啊,激光笔的接收器里那个透明的是个指示灯啊

网友:
天啊,楼主,这么好的无线鼠标就让你这么赤裸裸的给拆了,你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么,答:对得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看来你还没用啊,激光笔的接收器里那个透明的是个指示灯啊

用过了,是有个黄色的指示灯

网友:
没看见什么433啊,那个455是455KHz的陶瓷滤波器,另有一个晶体和一个陶瓷振子,查查IC的型号就知道是用的什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神经过敏了,最近几天老是有人跟我说这个433MHz,竟然把455看成433了。
左下角有陶瓷谐振器,拍的时候没注意拍型号,现在不知道频率。我再拆开看看,是那个频点的

网友:
楼主确实是晕了,在1楼图中,那个陶瓷振子在右下角啊,可怜的娃……

网友:
版主可以进行改装了 哈哈哈哈

网友:
呵呵

LTM455EW,中频滤波器,网上有资料的。还有裸片,一时半会儿,可能还是搞不清楚

网友:
拆得不错,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