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IO口设置有些不明白,求各位帮忙看看

楼主(2011-11-28):
基础IO口设置有些不明白,求各位帮忙看看
板子上P1.0,P1.1两个口同时接到了触摸屏中断上,是这样设置的P1DIR=0x00;(输入模式),P1SEL=0x00;(普通IO口),P1IE=???????11;P1IES=???????1;P1OUT=??????00(电平置0),
请麻烦一下,怎么设置的P1IE,和P1IES,我原先理解的是该端口电平一旦置1就会实现中断,但是IES是电平上升沿与下降沿的判断,一个中断,需要两个端口。那么IES的设置是否是对所有该芯片上的中断全部有效,还是只对该端口上的电平有效,中断端口是不是只能设置在P1上,其它位置上都不能设置中断。还有这样设置的实际功能究竟是什么。求各位指点一些,麻烦了。。。
触摸屏
基础

网友A:
P1口的中断属于多中断源的中断,
楼主可以选择多个引脚作为中断源,但是需要在中断程序里查中断标志来确认是具体哪个引脚引起的中断。
比如说楼主设置了P1.0和P1.1中断使能,那么一旦进入中断,楼主必须要判断P1口的中断标志寄存爱P1IFG的中断位来确定到底是P1.0引起的中断还是P1.1引起的中断。

楼主:
谢谢了,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