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12864和键盘的问题,请大神帮忙!

楼主:
这是我写的代码,目的是按下键盘的第几个键,就在lcd12864的第一行第一个地址显示出按键的序号,现在出问题了,请大家帮帮忙!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usy 0x80
#define LCMdata P0

sbit RST=P3^4;
sbit RS=P3^5;
sbit RW=P3^6;
sbit E=P3^7;
uchar num,temp,num1;

uchar code string_1[] = {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0x41,0x42,0x43,0x44,0x45,0x46};

//*********必要声明*****************
uchar keyscan(key);                     //键盘扫描函数,返回第几个键盘
void Display_String(uchar line,uchar *string);//12864显示字符串函数
void write_12864com(uchar com); //12864写指令函数
void write_12864dat(uchar dat); //12864写数据函数
void Lcm_Init(void);    //12864初始化函数
void RDbf(void);            //12864读忙状态函数
void delay_ms(uint ms_number);  //12864延时函数

//********延时函数**********************
//11.05902M晶振,参数是几就延时几毫秒,
void delay_ms(uint ms_number)
{
 uint t;
 uchar j;
 for(t=0;t<ms_number;t++)
 {
  for(j=0;j<200;j++);
  for(j=0;j<102;j++);
 }
}
//**************************************

//*********延时函数********************
/* 11.0592MHz 晶振延时50us
void delay_50us(uint t)
{
 uchar j;
 for(;t>0;t--)
 for(j=19;j>0;j--);
}
**************************************/

//****************键盘扫描函数**********************
uchar keyscan()
{
   P2=0xfe;
   temp=P2;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_ms(5);
     temp=P2;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e:num=0;
        break;
       case 0xde:num=1;
        break;
       case 0xbe:num=2;
        break;
       case 0x7e:num=3;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

   P2=0xfd;
   temp=P2;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_ms(5);
     temp=P2;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d:num=4;
        break;
       case 0xdd:num=5;
        break;
       case 0xbd:num=6;
        break;
       case 0x7d:num=7;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

   P2=0xfb;
   temp=P2;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_ms(5);
     temp=P2;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b:num=8;
        break;
       case 0xdb:num=90;
        break;
       case 0xbb:num=10;
        break;
       case 0x7b:num=11;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

   P2=0xf7;
   temp=P2;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_ms(5);
     temp=P2;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7:num=12;
        break;
       case 0xd7:num=13;
        break;
       case 0xb7:num=14;
        break;
       case 0x77:num=15;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
return num;
}

//***********12864读忙状态函数***********
void RDbf(void)
{
while(1)
{
RS=0;
RW=1;E=0;
LCMdata=0xFF;
E=1;
if((P0&Busy)==0)
break;
}
}
//*************************************

//*******12864写指令函数*********************
void write_12864com(uchar wrcommand,busyc)
{
if(busyc)
RDbf();
RS=0;
RW=0;
E=1;
LCMdata=wrcommand;
E=0;
}
//***************************************

//*********12864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_12864dat(uchar wrdata) //写数据函数
{
RDbf();
RS=1;
RW=0;
E=1;
LCMdata=wrdata;
E=0;
}
//****************************************

//**********12864初始化函数***************
void Lcm_Init(void)
{
delay_ms(5);
RST=1;
RST=0;
RST=1;
write_12864com(0x30,0);
delay_ms(5);
write_12864com(0x30,0); //2次显示模式设置,不用判忙
delay_ms(5);
write_12864com(0x0C,1); //开显示及光标设置
delay_ms(5);
write_12864com(0x01,1); //显示清屏
delay_ms(5);
delay_ms(5);
write_12864com(0x06,1);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_ms(5);
}
//*************************************

//*************12864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_String(uchar line,string)
{
uchar addr;
if(line==1)
addr=0x80;
else if(line==2)
addr=0x90;
else if(line==3)
addr=0x88;
else if(line==4)
addr=0x98;
write_12864com(addr,1);

write_12864dat(string_1[string]);

}

//************主函数*****************
void main()

 uchar key;
 Lcm_Init();
  while(1)
 {
   key=keyscan();  //调用键盘扫描,
   switch(key)
   {
    case 0:Display_String(1,0);
    case 1:Display_String(1,1);
    case 2:Display_String(1,2);
    case 3:Display_String(1,3);
    case 4:Display_String(1,4);
    case 5:Display_String(1,5);
    case 6:Display_String(1,6);
    case 7:Display_String(1,7);
    case 8:Display_String(1,8);
    case 9:Display_String(1,9);
    case 10:Display_String(1,10);
    case 11:Display_String(1,11);
    case 12:Display_String(1,12);
    case 13:Display_String(1,13);
    case 14:Display_String(1,14);
    case 15:Display_String(1,15);
  }
  }
}

网友:
回复 楼主:

到底有什么问题啊。。。。编译错误吗?说清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搞定了,不过谢谢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