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ART接收FIFO中断

楼主:
 当我接收到数据 进入中断处理程序后,没有取出FIFO的数据,当FIFO装满后 还能响应接收中断吗?

网友:
中断有很多种,一般分接收中断和超时中断,假如你设置1/2的接收中断,当接收的FIFO缓冲区有8个字节数据时产生中断,你不处理,来第9个字节又产生中断,这样你在第16个字节还不处理,来第17个字节的时候就会冲掉第一个字节

网友:
峰版解释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