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请教个A/D转换的问题:
我现在用PIC18F65J10做A/D转换,是10位的,VREF+,VREF-用的是VCC和地,信号用运放放大后输入,可是经采样后的数据隔几次就会出现一个00,我又把VREF-换成外部输入1V,输出值有隔几次出现一个4B(1V的采样值),这是什么问题,还有就是同一个电压采样出来的值会变化?是经过运放的噪声吗?希望朋友帮帮。

网友:
哪位大侠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如果你的输入是恒定大于0的而定期出现0值,说明是你的程序有问题,至于波动是正常的,基准和输入都会有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