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工做四轴飞行器,立贴

楼主:
开工做四轴飞行器,立贴为证

先做一个微型的,有人想一起做的话,跟帖

网友:
建议造UFO吧

网友:
我也想自己做一个,最近在弄三轴加速计。
如果感兴趣请加这个群交流90451804

网友:
我也想学啊,楼主能介绍一些经验吗

网友: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微型的和大型的区别就在与电调的功率管的电流大小了,控制板需要的东西和程序都是一样的。支持一下,不过自己没有时间参与!

网友:
支持,我也在弄,目前用互补算法计算姿态角,roll和pitch的角度,架子和电调,以及电机都到齐了。目前用PWM驱动电调,尚不明朗,虽然有理论介绍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流行用I2C驱动

网友:
IIC的电调毕竟还是少,自己做又太麻烦

网友:
呃,别说流行,在你心里流行就行了,别造成大家误以为流行的感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现在你的飞行器咋样啊   我也是自己在做四轴   用的是卡尔曼滤波  我QQ672890580  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很感兴趣做四轴飞行器哦,楼上兄台我加你了,on the way,向你们学习哈,
很想了解卡尔曼滤波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哈,我估计也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要的功能不是很多的话用mega328或者是mega168就行了!不要买那个80块钱的飞控板子了吧!自己做下飞控板板吧!!!!
当然也可以用STM32来做主控芯片,调整速度要快一点。
直接用陀螺仪传感器和加速度传感器。陀螺仪建议不要用ENC那个,用贴片的L3G4200D和L3G4200D模块元件包,分开买。买焊接好的传感器模块的话一百多!坑爹!!!
气压高度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也用这个方法买。自己焊接个模块呗。
至少飞腻了还可以拆下来搞在别的电路上用呀!!!!
完了就可以把飞控板搞好了。代码吗,要是你厉害的话可以自己写了,不行的话还是移植修改下吧。
飞控代码融合了很多算法,卡尔曼滤波。。。pwm输出。。。等等等。。。。还是比较复杂的。
还有电调和无刷电机都有卖的,都要四个,还是要些钞票的。
结构架自己做一个呗!

网友:
哪里有配件可以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说的很到位,可惜现在手上有项目,没时间哦,还没开工呢

网友:
我也想做个,做个能飞的就行,后卖弄再有GPS与电脑上位机相连,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