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串口通讯参数设置数据第九位能不能设置为MARk?

楼主:
请教各位同仁:

       串行通讯一般都设置为:波特率值,一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一个奇偶校验位,一个停止位。

其中数据第九位(奇偶校验位)在很多单片机(例如51)中可以设置成none,space,mark等。在LM3s上数据第九位能不能设置为MARk或者SPACE,就像单片机51一样?因为有个项目需要8962和多个51构成的从机进行多级通讯,想利用51的特性进行命令操作。谢谢大家

网友:
可以设置,我有个项目就是这样用得,485通讯设置多机通讯位

网友:
楼上能否把(设置)方法传授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UART线控(UARTLCRH),偏移量 0x02C

UART粘着奇偶校验选择
在UARTLCRH的位1、位2和位7置位时,发送奇偶校验位,且检测结果
为0。在位1和位7都置位且位2清零时,发送奇偶校验位,且检测结果为
1。
该位清零时,粘着奇偶校验被禁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weirgu. 这个问题的提出,主要是用于和MCS51系列RS485通讯时,命令与数据的区别(51系列有这个功能,只有第九位数据为1时触发响应)。 LM3S里有这个设置,在函数UARTConfigSet( )中,参数可以设置: UART_CONFIG_PAR_NONE // 无校验 UART_CONFIG_PAR_EVEN // 偶校验 UART_CONFIG_PAR_ODD // 奇校验 UART_CONFIG_PAR_ONE // 校验位恒为1 UART_CONFIG_PAR_ZERO // 校验位恒为0 “UART_CONFIG_PAR_ONE // 校验位恒为1”就是在51多机通讯LM3S中所需要的设置。这里非常谢谢weirgu。

网友:
回复 网友B:

UARTParityModeSet(DEF_UART_BASE, UART_CONFIG_PAR_ONE);置多机通讯位

网友:
lm3s作为从机应该怎样设置?

51作为主机,lm3s作为从机应该怎样设置?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一直没有解决!请fengzhang2002不吝赐教

网友:
如何读取RB8,即第9位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