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中的单片机可以接入自己设计的5v电源吗?怎样接入,求助啊

楼主:
proteus仿真中的单片机可以接入自己设计的5v电源吗?怎样接入,求助啊

网友:
如果你的5v电源是proteus可以识别的电源的话就可以,如果是它所没有的的话还是建议用软件自带的vcc,这样比较稳妥些!

网友:
我认为可以

网友:
可以,不过Proteus不具备模拟电源供给数字功能,所以你这样做事实上没任何价值。
如果你真要这么做,在芯片上右键,显示电源引脚,连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