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基本共射放大电路静态分析

楼主:
三极管基本共射放大电路静态分析

proteus里三极管的放大倍数β都是100 这个参数怎么自己设定

网友:
右键,属性。

网友:
设置哪个选项啊?

网友:
左键点击三极管,然后等到三极管被选上以后点击鼠标右键,之后选择“属性”点击鼠标左键,里边就有beite 值的设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