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主控+FPGA实现AD转换

楼主:
新手求各位前辈指教,我是一名学生,目前在做一个小课题,利用ARM主控,将FPGA作为一个外设挂载在ARM上,ARM和FPGA之间需要用地址线和数据线相连。我参考了一些资料,数据线大多数都用了16位的,因为这里是传输的AD转换后的位数一般都有十几位,所以直接就使用16位数据线;但是地址线使用的数量,不同的资料使用的却是不同的,有的使用12位,有的使用14位,我想请问就是地址线的根数是怎么确定的~
我是菜鸟,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指点我

网友A:
这个超出我的范围了 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超出我的范围了 牛了
前辈......我感觉将FPGA作为一个外设挂载在ARM上,地址线一般应该是用来确定存储空间大小的吧,那么可能是指FPGA作为一个外设的存储空间大小?

由于我刚开始学FPGA,对个中细节还非常不了解,但是马上又要画原理图了...所以恐怕没时间再细看FPGA了....求前辈指点

网友B:
地址线进入FPGA主要是用来做译码用,至于用多少根合适,要看你具体的应用,假设你有8个寄存器需要读写操作,那就需要至少3根地址线,如果再有dpram那就要看dpram的容量了。总之,在不了解具体情况的前提下,多留几根地址线没坏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址线进入FPGA主要是用来做译码用,至于用多少根合适,要看你具体的应用,假设你有8个寄存器需要读写操作,那就需要至少3根地址线,如果再有dpram那就要看dpram的容量了。总之,在不了解具体情况的前提下,多留几根 ...
感激涕零,感谢前辈指点~前辈的话太对症下药了,我就是目前不了解具体情况,因为这个小课题从头到尾就是我一个人做,现在必须从硬件设计的原理图部分开始,所以对FPGA里面的好多细节都没有深入理解,只是参考大量资料,而具体怎么用HDL语言设计FPGA,要等我下学期把PCB画出来才能开始着手做,所以我现在是处在一个知道系统框图和功能的状态,知道要用FPGA作为外设来进行AD转换,但并不知道具体怎么用HDL来实现。对于数据线,这是FPGA要把转换的数据传给ARM的,所以和AD转换的精度有关,我们可以采用16位数据线相连,让高几位始终为0就可以了。

对于前辈指点我的地址线的根数,那么就是由我用HDL语言实现的部分所用的寄存器多少以及DPRAM容量所决定的对吧,也就说地址线的根数和我的编程的实现是密切相关的对吧?

于是,我的地址线弄个10几根是没有坏处的~可以防止不够用,对么~(虽然我看有些资料有3根地址线的...多的有14根地址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址线进入FPGA主要是用来做译码用,至于用多少根合适,要看你具体的应用,假设你有8个寄存器需要读写操作,那就需要至少3根地址线,如果再有dpram那就要看dpram的容量了。总之,在不了解具体情况的前提下,多留几根 ...
前辈~我把这个问题问了夏宇闻老师,我有些似懂非懂....前辈也去看一下和我交流一下么......老师说“至于地址总线用几根线,要看ARM的地址空间是如何定义的”,我正在仔细学习和琢磨

网友C:
  确实是个菜鸟
问题都表述不清楚

最起码你要尽可能详细的告诉别人你要干什么 !
比如使用的哪款ARM,哪款FPGA,哪款ADC,
你的原理图是怎么设计的 ?
等等

裸聊一点意义都没有,纯属扯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个菜鸟问题都表述不清楚 最起码你要尽可能详细的告诉别人你要干什么 !比如使用的哪款ARM,哪款FPGA,哪款ADC,你的原理图是怎么设计的 ?等等 裸聊一点意义都没有,纯属扯淡了
前辈 ,我目前在原理图设计阶段,ADC用16位的串行输出的ADS8320...ARM用2440,FPGA准备用EP1C12Q240....我的问题是不知道ARM和FPGA之间用多少根地址线相连(即不知道ARM和FPGA之间的接口如何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个菜鸟问题都表述不清楚 最起码你要尽可能详细的告诉别人你要干什么 !比如使用的哪款ARM,哪款FPGA,哪款ADC,你的原理图是怎么设计的 ?等等 裸聊一点意义都没有,纯属扯淡了
前辈教训的对 ,我现在在原理图设计阶段,我用的ARM是S3C2440,FPGA用的是EP1C12Q240,AD芯片用的是ADS8320(16位精度串行输出),我的问题是不知道ARM和FPGA之间应该用多少根地址线相连(也就是对ARM和FPGA之间的硬件连接电路不太明确)。。。求前辈指点

网友C:
这个和你设计相关

pcb板空间允许的话你可以全部接出来啊,就不用这么纠结了

1c120的IO很多,应该是够你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你设计相关 pcb板空间允许的话你可以全部接出来啊,就不用这么纠结了 1c120的IO很多,应该是够你用了
感谢前辈指导,非常感谢。努力学习ING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前辈 ,我目前在原理图设计阶段,ADC用16位的串行输出的ADS8320...ARM用2440,FPGA准备用EP1C12Q240....我的问题是不知道ARM和FPGA之间用多少根地址线相连(即不知道ARM和FPGA之间的接口如何设计)......

还是没说清楚是要做什么东西的,FPGA用来做高速AD的采样做FIFO,那还要看你的深度是什么样,得出的数据送给ARM,这个ARM又做什么处理工作,比如说就只是显示一个电压数据还是什么样。ARM是否需要和FPGA有相关的指令,还是FPGA只管送出数据就可以,不管ARM那边处理的什么样。如果你只是做个对AD采样那何必还用一个ARM9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没说清楚是要做什么东西的,FPGA用来做高速AD的采样做FIFO,那还要看你的深度是什么样,得出的数据送给ARM,这个ARM又做什么处理工作,比如说就只是显示一个电压数据还是什么样。ARM是否需要和FPGA有相关的指令, ...
多谢前辈指点! 其实我现在还没做到HDL语言设计阶段(画原理图),以前也没学过,就找本书看了一周,所以说对于ARM和FPGA连接这一块很模糊。大致的过程应该是这样的:ARM可以通过系统总线直接访问内建在FPGA内部的双口RAM以及控制寄存器等资源,通过直接往FPGA中的寄存器写入命令控制字间接的实现对数据流的控制。我的理解是可能需要这几个模块:ADC接口模块,双口RAM模块,ARM接口逻辑模块,控制寄存器模块。。。其中AD转换是一个多路的,需要选择输入具体哪一路的模拟量(加了模拟开关选择),整体功能主要是针对AD的数据采集,只不过在ARM部分设计了很多接口和多种通信方式。(加FPGA相当于多点想法,多学点知识...)感谢前辈:carnation:

网友:
你好,我现在也在做ARM+CPLD的项目,遇到了跟您类似的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能否指导下我??我的QQ345747374,邮箱:larson_che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