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sb线直接给单片机供电和下载

楼主:
小弟现在遇到一点小问题,就是我想在单片机开发板上用一根usb线供电和下载程序到单片机上,我们看到的是用ch340和max232芯片完成的,我想问的是不是max232是多余的,有没有大虾发个电路图来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记得我发过一个帖子可以给你参考,你看看把,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 ... 9&page=1#pid1196924
你明白串口的电平和ttl电平不一样的 所以需要电平转换,ch340和pl2303是usb直接转ttl的芯片,那样的话就不要max232了。。。

网友:
买跟下载线吧,,问店主要原理图啊什么的,,都有的,,一般下载芯片不是232就是2303的,,话说一根要10块左右

网友:
USB转串口下载吧

网友A:
是否多余要看你的系统上是否带232电平转换,而一般的USB转串口线因为要兼容232串口标准,肯定是带232电平转换的,使用这样的成品线需要你的系统带有232接口芯片或外置电平转换,当然,现在也有一些专供下载的TTL接口的USB转串口线,也可以自制,很简单的。电路图去看USB串口桥片的器件手册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多余要看你的系统上是否带232电平转换,而一般的USB转串口线因为要兼容232串口标准,肯定是带232电平转换的,使用这样的成品线需要你的系统带有232接口芯片或外置电平转换,当然,现在也有一些专供下载的TTL接口 ...

chunyang所言极是

主要是看转串口IC出来的电平跟MCU串口的电平是否匹配

网友:
不是,下载的方法不一样!芯片也就不一样!

网友:
六楼的,我觉得是对的,usb口电压就是5v嘛,ch340应该就能直接烧写芯片,我是搞不明白为什么单片机上一定装个max232,usb口没有电平转换问题嘛!

网友:
ch340 就可以了吧,芯片电路咋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