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程序求助 求帮忙 是在没办法了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IDE硬盘读写的项目,之前数据读写都很正常,但过几天之后硬盘的写没问题,但读出来的东西永远都是0xff,非常郁闷,求帮忙,使用A口的8位读写,具体读的程序如下所示:
byte ReadReg(byte byAddr)
{
        byte temp;
        RegAddrChangePhysics(byAddr); //地址转换,不用管这个
        DDRA=0;
        PORTA=0xff;
        Read_Low;         //设置开始读
        delay_us(4);
        temp=PINA;
        Read_High;       //关闭读
        return temp;
}
上面的byAddr是硬盘的寄存器地址,不管是读哪个地址,读出来的东西都是0xff,求是不是单片机的IO口问题还是别的问题 ,求帮忙了   谢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