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 进行程序下载

楼主:
大家都说485和232的通信协议完全一样,那用TI的例程485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吧。只是需要硬件上做方向控制。可是偶的板子不知啥毛病,完全没有反应。

网友:
终于调通一个板子了。结论是通讯协议完全相同。可以直接替换。晕的是还有板子没通。原因未知

网友:
已经一块调通了还会有问题吗?你是用232转485的模块连接电脑和板子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你用过有什么秘诀吗?

网友:
通过232的TX脚信号来控制485芯片的接收和发送数据

网友:
是啊。自动控制 ,电路确实如此

网友:
测试下硬件电路

网友:
485和232不是完全相同,只是某些相同。否则,就没有485了

485是差分传输,

网友:
对软件来说相同,只是硬 件不同

网友:
软件上也是不同的

RS232C 是点对点通讯
而RS485却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