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二极管使用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大虾们,我现在想用一个光电二极管,但对它还不太熟悉,我想问下,如果一个1KHZ频率正弦波被光电二极管接收后,在光电二极管的输出端得到的是类似正弦模样的电信号吗?

网友:
首先,正弦波是什么物理波要说清楚,只有强度变化呈正弦关系的特定频率范围内的光波才能被光电管接受,但光电管本身的导通率是否能够同样呈正弦变化则由光强范围、光电管的型号和外电路共同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专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