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转换通过串口显示

楼主:
在protues仿真中,用AD0804采集数据后,直接赋给SBUF,然后通过虚拟终端显示,但是不能显示出来,该怎么写?谢谢!
               SBUF=P2;
while(!TI);
TI=0;
这个是参照郭天翔那个写的 但是虚拟终端显示不出来

网友:
看下虚拟终端的波特率和端口设置是否正确吧。。。其他的不是很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波特率和晶振频率设置正确,主要是不能显示AD采集转化的二进制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P2是AD转化口是吧。。。.貌似不能直接SBUF=P2的吧。。。刚还没发现
你这样试试

TI=0;
DATA=P2;
SBUF=DATA;
while(!TI);
如果还是不行,你就要找是串口的问题还是AD转换的问题
先试试直接SBUF=0x01等直接赋值发送,看看串口是否可用,如果可以那么就是AD转换的问题,不行那就继续找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两种方法开始就试过了,都不行啊,AD没有问题 我是在原有的电路上加虚拟终端来进行串口显示的。网上也百度不到。怎么办呢?

网友:
没图没程序,真不好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FOR循环试下 不要用while   虚拟串口有木有打开呀?

网友:
proteus7中,20脚的不好用,换个40脚的试试,或者在sample中VSM51目录下的第一个项目中修改。

网友:
20脚、40脚指51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