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网友发的问题,大家看看能解答不

楼主:
我在使用arm的s3c2440单片机与trf7960通信,想读取一张符合14443a协议的卡的卡号,但我用的是普通io口模拟的spi通信,我现在实现了读写寄存器的功能,所以说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初始化好涉及到的引脚(像EN, MOSI, MISO, MOD, OOK,CS, CLK等)后,参考TI给的MSP430与trf7960通信的代码,将00h寄存器(chipstatuscontrol)设置为0x21,01h(isocontrol)设置为0x88,还有modulatorcontrol设置为0x21,irq mask 中涉及到的中断使能都打开,然后我就想如果一张卡刷过来,trf7960中断状态寄存器肯定有反应,相应位应该置位的,然后根据相应位操作,我现在就想简单的使用轮询的方式读取状态寄存器的end of rx位,若置位,读取fifostatus寄存器的后四位,取得fifo中数据相应长度,最后使用ReadCont()函数读取fifo中数据,这个思路可行吗?示例代码是在中断中读取的,我想先确定能收到数据在完善我的程序,但是一直没有信号接收到,所以很灰心,希望你们能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是初始化哪里没做好,还是有可能思路都不对,因为我看到网上一些资料,示例代码里也有,都有一段先写fifo的动作,记不太清了,大概数据是8f,90/91,00,0f,26/53,大概意思好像是先清fifo,然后设置发送带或是不带crc,然后是传送长度,然后是一个命令,我想知道这段代码的含义是想做什么?是说想读取fifo里数据之前需要先发一个请求吗?

网友:
看不懂。s3c2440貌似看到眼熟,好像很经典吧。我也学不了,虽然如果有一套,整天就在硬件上捣鼓捣鼓可能也能点亮什么之类的尽管可能也是像其它好像高高在上看起来很牛实际上做出来的东西一样有很多问题。
问问题还这样换行都没有,理之干什么

这又使我想起来我曾经说过要写个无聊贴的,真懒得写

网友:


网友:
2440不懂,但是没上操作系统,它就一块ARM的单片机。
LZ的问题首先是要确保你的2440的SPI接口正常工作,检查帧长度以及波特率等配置。
RFID的那块片子,你也尝试看看先做个测试的功能,比如设置片子的寄存器然后回读等。
SPI确保通信无误后,开始完成RFID芯片的配置以及使用

网友:
这个真的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