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利用msp430测量脉冲周期的程序

楼主:
在一端口输入脉冲,用msp430捕获比较功能设计一程序测量脉冲周期。

各位大神,帮下忙。

网友:
都不明白你问的是啥

网友:
直接用430的IO口中断计数就可以了,这是最简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在一端口输入脉冲,得用msp430捕获比较功能设计一程序测量脉冲周期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在一端口输入脉冲,用msp430捕获比较功能设计一程序测量脉冲周期。
可否说的详细点,我是个新手。可以的话,能否附上代码。

网友C:
MSP430有些定时器有中断捕获功能,也可以单独自用可中断的IO,再加个定时器,定时计捕获的脉冲数来计算周期

网友:
使用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MSP430有些定时器有中断捕获功能,也可以单独自用可中断的IO,再加个定时器,定时计捕获的脉冲数来计算周期

就是这么搞

网友:
在一端口输入脉冲,用msp430捕获比较功能设计一程序测量脉冲周期。

其实,你已经把功能和实现描述得很到位了,功能就是测量脉冲时间,实现方法就是利用MSP430的CCP,你只需要看下CCP是如何应用的,相信你自己能搞定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