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异步FIFO码速调整和码速恢复的问题

楼主:
最近一直被异步FIFO的问题所困扰。在发端,进行码速调整,用了一个深度为1bit*64word的FIFO,写时钟为64Kb/s,读时钟为256Kb/s,以FIFO自身的空满信号分别控制FIFO的读写。因为写得慢,读得快,FIFO容易空,而在空的间隙,停止读使能(此间一直保持写的不间断),而在输出端插入一定的填充码,当FIFO重新写满时,又重新启动读使能。这样既能保持写信号的连续性,又能保证整个输出信号的完整。但是,到了收端(即码速恢复端),将FIFO设置为发端的逆过程以后,始终发现有误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之前看过一篇论文说是在收端,FIFO只要设置为发端的逆过程,自然就能消去填充码,还原原始数据~~~~~理论上来说,码速调整和码速恢复上,读写时钟一致,FIFO深度一样,应该能完全恢复出码速调整的数据!!!!可实际应用中,却始终存在误码????

网友:
误码不一定是FIFO的引起,也可能是你读写输出错误,处理不当引起哦。

网友:
噢,确切地说,不是误码,而是数据丢失。因为码速恢复端是高速码流转为低速码流~~~~我以为能自动消掉发端的填充码,结果反而产生了数据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