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伏转5伏的稳压电路

楼主:
急!!!!!!!

网友:
直接最简单的7805或1117-5V的都可以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沙发都说了具体自己百度,天冷了多动动不要懒啊。。。。。

网友:
还有什么要求?
电流多大?效率是多少?

网友:
必须至少说清楚电流参数,如果有纹波等更多要求也要详实描述,否则问题没有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A:

chunyang大哥你看别人问题问得很简洁,我们这是干嘛呢?就不能自己百度啊?

网友:
的确是,7805就可以了,7.5v绝对不会烧坏它的,而且比较稳定,另外1117也可以,不过比7805贵点,但是稳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