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驱动能力

楼主:
刚刚买了块3.2的触屏,51可以驱动 ,但430的就一直不行,会不会是430驱动能力不够啊,

网友:
请问你的屏幕是多少伏,如果是3.3V,430驱动那肯定是没问题的,数据线上用不了多大电流的。430IO口提供10mA以内的电流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
不应该是430驱动能力吧?屏的手册看了么,驱动电源是多少?如果不行的话可以外接一个电源啊,不一定要单片机供电吧?

网友:
没有这个可能,应该是楼主的电路/电源或是软件问题。

网友:
同意春阳大哥的意见!
期待楼主的境况回复

网友:
呵呵 不知怎么回事,问题自己就解决了,,,无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