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 求助

楼主:
我是一个新手,调试完了基本的LED.中断。定时器。最近在调ADC。可是有些地方就是想不明白。在看别人的例程时,根本就没有看到定义哪个端口是AD采集端口。看了《LM3S系列模-数转换器(ADC).pdf》也没有看明白,还请高人指点下。

程序里  “”“采样步进设置:ADC基址,采样序列编号,步值,通道设置  ”“”中选的是“ADC_CTL_CH0”输入通道0,对应是的“ADC0”,我找到我所用的芯片的原理图“ADC0”就是“PE7”.我把外部电压引到PE7引脚上。可是采到的值是“0”我不知道是哪里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初始化来看,没有问题,接到 PE7 也没有问题。
检查是否调用了触发 ADC 采样的 API.

网友:
回复 网友A:

//  主函数(程序入口)
int main(void)
{
     unsigned long ulValue;

    //jtagWait();                                             //  防止JTAG失效,重要!
    clockInit();                                            //  时钟初始化:16M外部晶振
    adcInit();                                              //  ADC初始化

    for (;;)
    {
                ADCProcessorTrigger(ADC_BASE, 0);                       //  处理器触发采样序列
            while (!ADC_EndFlag);                                   //  等待采样结束
            ADC_EndFlag = false;                                    //  清除ADC采样结束标志
            ADCSequDataGet(ADC_BASE, 0, &ulValue);
                ulValue = (ulValue * 3000) / 1024;
        //SysCtlDelay(1500 * (TheSysClock / 3000));           //  延时约1500ms
    }
}

//  ADC采样序列0的中断
void ADC_Sequence_0_ISR(void)
{
    unsigned long ulStatus;

    ulStatus = ADCIntStatus(ADC_BASE, 0, true);             //  读取中断状态
    ADCIntClear(ADC_BASE, 0);                               //  清除中断状态,重要

    if (ulStatus != 0)                                      //  如果中断状态有效
    {
        ADC_EndFlag = true;                                 //  置位ADC采样结束标志
    }
}

//系统时钟
void clockInit(void)
{
    SysCtlLDOSet(SYSCTL_LDO_2_50V);                         //  设置LDO输出电压

    SysCtlClockSet(SYSCTL_USE_OSC |                         //  系统时钟设置
                   SYSCTL_OSC_MAIN |                        //  采用主振荡器
                   SYSCTL_XTAL_16MHZ |                       //  外接6MHz晶振
                   SYSCTL_SYSDIV_1);                        //  不分频

我是这么写的。难道不行吗?

网友:
大侠们帮我看下啊。在线等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的哪一颗,晶振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9B96 ,晶振16M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既然程序能进“ADC_Sequence_0_ISR”中断,是不是代表AD转换结束,把采样值放到相应的FIFO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9B96 可以参考 StellarisWare example 中的 ADC 例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好的,谢谢你了。

网友:
好像没看到设置PE7为ADC功能哦

/* Set the pin as AD input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E);
  GPIOPinTypeADC(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7);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我重新参考了StellarisWare example 中的 ADC 例程修改了程序,就行了。但是,我觉得上面那样写应该也没有错,因为我看了很多人的代码,大部分都是那么写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周立功提供的例程似乎都没有使能AD引脚,不过我十分怀疑能否正常运行。我在自己的程序里面不使能AD引脚后,运行的结果都是错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使能应该在ADC采样序列里面。不太懂。也没有个高手说下。唉

网友:
回复 楼主:

gpio口不配置,光使能模块,是采不到数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