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波形用什么看?

楼主:
大家用DSP的时候PWM用什么看波形?示波器还是逻辑分析仪

网友:
实验室只有示波器啊  师兄玩学习板 好像是用示波器

网友:
一般用示波器啊,因为需要的通道不是很多,示波器够用了~

网友:
可示波器太贵了

网友:
一般用数字示波器,可以直观的显示频率占空比等参数信息

一般用数字示波器,可以直观的显示频率占空比等参数信息

网友:
示波器看啊

网友:
示波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