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无稳态多谐振荡器电路

楼主:
大家看下附近中的波形图,三极管从截止到饱和状态需要时间吗?还是像图中那样是可以突变的?

网友:
需要时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附件中它的Vce不是直接从高电平跳变到0.2V了吗,如果是在放大状态的话,Vce应该不是0.2V的吧?

网友:
突变是因为横轴时间间隔太长,任何突变的波形都是有过渡时间的。

网友:
如果中国是放大区,俄罗斯是截止区,澳大利亚是饱和区,则从澳大利亚途径中国到俄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