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完原理图后出现400+警告,求高手

楼主:
用altium designer画完原理图编译后,出现几百警告,几乎的所有的都是Off grid pin,求解答

网友:
哦,是不是生成pcb的时候对应的管脚没有配置好啊,可以选择一下重新排列管脚,不要有重复,也不要有未连接,这样都会产生你的这种情况的

网友:
管角都没问题,线也都连的很好了,找了好几天了就是不知问题在哪。有时候打开编译后是200+的警告,有时候打开就是400+的警告

网友:
你是直接编译的还是在工程里面编译的。。。。。编译的时候一定要在工程里面啊

网友:
如果遇到那种大规模好几百的错误,你检查一下你的布线规则里面,线的宽度是不是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