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上电后产品功能时好时坏,拜托高手们帮帮忙啦。

楼主:
我的产品是上电后,DSP程序一次性从flash搬到sram中,大部分时间是正常的,但是有时候会出现一部分功能好的,另一部分功能完全不对,重新上电后问题就有可能不复现了。
拜托各位帮我想想会是什么方面的问题呢? 有没有可能是sram中的程序在加载时发生了异常呢?

网友:


网友:
1.可能是从flash加载到ram的过程中有数据错
2.可能是板卡某个功能模块有问题
此问题可能是软件引起的,也可能是硬件有问题
先从硬件查查吧 当有问题情况出现后测量一下

网友:
我是想问题出现的时候挂仿真器看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但是问题很难抓到,而且挂仿真器需要每次加载,也很难去定位。
多谢楼上的兄弟的提示,我也分析是ram中的数据出的问题,但是真的很难去定位。
目前我想的是软件如果有问题,不可能时好时坏吧,所以还是想从硬件去找找问题。

网友:
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
查查hold信号是不是有问题,虚焊

网友:
首先定位问题出在那里:
有几个建议1、让程序在SRAM中多次运行,看是否会出问题。
          2、要是还有问题就要察看你的DSP外围配置有没有不正常的地方如引导模式等,还要检查SRAM。要是你的片内RAM足够大的话,可以将程序运行在片内试试看!

网友:
多谢各位,问题查到了,定义指针的时候有个指针没有赋初值,在使用时将正常程序的一部分修改了。

网友:
你应该先下一个最简单的程序看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