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问个白痴问题

楼主:
我新人一个,没有任何电路相关的基础。

我向问下如果想自己做一个呼吸灯的东东需要从哪些方面开始学啊,看电路图,做板子,识元件,然后就是手工了?

如果再考虑上最终做个灯条,按自己设计

是不是又要设计单片机的范畴了呐。

求指点哇

网友:
我也是刚注册的新人,谦虚i是必要的,但说白痴是不对的。

网友:
“呼吸灯”?我想你应该先做个三角波发生器,再用三角波来推动功率管点亮高亮度LED就可以了。可以不用单片机的。了解一些模拟电路知识就够了。

网友:
看你怎么用了 用单片机的话 也蛮好的 就看看单片机方面的 简单的

网友:
没有任何基础的话,建议先从模拟电路起步,在网上搜搜用纯硬件电路实现的呼吸灯,然后多查资料弄懂原理并动手制作,这样的事情做多了,你自然就入门了。

网友:
呼吸灯应该还有一种方式实现,PWM。
不是很复杂的东西,就是要用到定时器 和 IO口控制。
有51一类的单片机基础就够了。

当然你也可以用时基电路做,比如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