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测量电阻的同时进行限流保护

楼主(2011-12-01):
测量电阻的同时进行限流保护
需要完成小电阻的测量,利用现成的万用表可以完成,但是还要实现10ma的电流保护,也就说在测电阻的过程中如果测试电流超过了10ma,则测试电路就应该断开,有没有什么思路可以提供以下啊,如果利用继电器进行保护的话会不会反应时间太慢了啊,同时有没有芯片可以将输入电流进行1分2的啊,就是输入5ma电流,从两个端口分别输出5ma电流的,谢谢各位大虾
电阻
测量
反应时间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考虑用一个电流检测芯片INA138检测电流,INA138的输出来控制环路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