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SP430单片机输出两组相位差为180的方波,不明白相位差?要是相位差为60、90、120呢?从横轴如何看相位差呀?(横轴为时钟周期)

楼主:
急~~

网友:
我打个比方哈!
比如说方波的周期为1ms(方波可以看成占空比为50%的PWM波形,可以使用定时器产生PWM)。假设输出的两路方波的上升沿在同一个地方(对应到时间上就是在同一个时刻), 并且周期都是1ms那么就是同频同相的;假设两个方波的上升沿相隔0.5ms(相当于一个方波的上升沿对应另一个方波的下降沿,那么就是相差180度)。
对应方波你可以这样来算下:相差 = (两路方波上升沿直接的时间差/周期)*360°

网友:
相位差为180的方波,在波形上看就是反向。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就是想找到相差与时间的关系

网友:
建议楼主在纸上拿笔画画,这个问题是中学程度的,凭空想象有困难的话,下笔,这时候,笨办法才是最有效的办法,你真正弄懂了以后也不会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