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232

楼主:
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   如果通过AD得到10位的数据  怎么经串口RS232传输到上位机中  是不是得传两次  先传前八位  再传后两位  然后在上位机中重新合成10位数据

网友:
10位数据分放在两个字节中,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神  是不是一次传5位呀  然后再重新合成10位

网友:
一次一个字节,一个字节8位,你采到的10位数据肯定要分放在两个字节的空间里吧,那把 这两个字节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传出去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3Q  懂了

网友:
比较简单的拆分和合成应采用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