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b96版本问题?

楼主:
请问一下9b96中的C1和C3版本有什么区别?芯片上的IQC80C3XD $A-14P038H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这个就是C3版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表示 silicon Rev 的不同。
C3 没有了之前的硬件补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嘿嘿!学习了

网友:
C1和C3都是工程样片阶段的产品,C3修正了C1版本的BUG。
C1版本需要在入口的前2K打补丁,否则程序在进中断时可能跑飞。
正式量产版本是C5.修正了C3掉电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