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AR for MSP430的JTAG口仿真,出现了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
我用的是利达尔的MSP430F2274开发板,它上面直接就有JTAG口仿真,然后我就买了一块并口卡插上去,电源灯会亮,但是一直都不能仿真调试,我想是设置的问题,因为并口卡我用它来下载到ARM7上是没问题的,所以在这里求高手指点。

这个就是错误提示。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57406
求助 IAR5.30的调试问题。。。。 (属于论坛:ARM)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是ARM的设置方式,但是我不知道MSP430的调试方式是怎么弄的。

网友:
照着资料设置一下!

网友:
你可能需要看下线序是不是对应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个地方没有设置对,应该设置为FET Debugger

网友:
MSP430F系列单片机长期特价供应,假一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