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k晶振外壳要接地??

楼主:
看到的电路图

网友:
呵呵,只要晶体两个脚不要悬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己连系统板,XIN XOUT连上晶体两个管脚应该行了哦。

网友:
更多的到官网http://www.ti.com搜索 slaa423 slaa322b slaa225 三个pdf文档,费点劲呗

我那个回答是有点挪揄原理图上不小心网络标号没写吧?老早就看到过了,不过这么简单的失误没必要提罢了,实际launchpad板子上是连的嘛。开点玩笑罢了

不过我看到的实际其它电路板好像都没焊,有时间再详细研究一下吧,不过lauchpad的晶体那么小,不焊也不行呀,震动不容易坏么?

网友B:
接地是为了屏蔽,不接也没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其他的原理图,32K晶体都直接连的,不知道这为什么还要加两个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那复位电路,就用阻容,省去按键可以吧。

网友:
我又买的那个新的晶体,什么时候再试的时候,先不焊外壳了,就焊两个脚,注意温度,看振不振。

网友:
绝大多数情况下,32K晶体的外壳可以不用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地是为了屏蔽,不接也没关系

这倒使我想到网络标号是有隐藏的,器件库里就是这样吧。不过我其实重点在于疑惑作为呈现给用户的文档,我有点疑惑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标准化标准,我要拿这样的图能通过标准化审核么?好,那是人家的标准,可是用户是不是他们自己呀,用户只要方便快速准确的参考。

不过给我说这是用什么PCB设计软件设计的,我可能连名称都不知道,也不要给我说在哪个地方已经有说明或者提醒了,我只要这三张图的页面有没有相关的注释之类的。最多我通过PDF阅读器的目录所在就能看到的。

其实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这个问题存在,那也只是小瑕疵嘛。我这里只是想说的是,即使德州仪器这样的大公司,也可能经不起挑剔的推敲的。

我不清楚 wstt和论坛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不是不好直接说?直接说嘛,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又使我想起来一个怪异的事情,什么时候还是敲几个字写出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其他的原理图,32K晶体都直接连的,不知道这为什么还要加两个电容。

谁能稍微详细地介绍一下LaunchPad晶体操作的事项?如果用内部电容,到底选择多大?够不够?到底差多少?

前几天,正好我的那个不沾锡的电烙铁因为电线外皮磨损有点裸露了,我想拆开修理,结果拆坏了,因为可能是因为太热导致外壳有变形卸不下来结果弄坏了。又到街上修家电的买了一个新的,好像质量还不错。前天不小心想着关掉却把开关方向拨反了(接了一个捡垃圾捡到的电热毯的那个高低温开关,里面实际是低档串接了一个二极管半波)拨到高档上去了,结果烧了好长时间,还好,似乎还什么大的影响。什么时候我自己焊了,不到手机修理店里去用人家的调温电烙铁焊了,那个地方似乎说闲话的特别多,你说点实际的东西都有可能被人拿来议论成别的事情。以前有时候经常去或者闲逛的时候路过,是因为确实有实际的需要呀,例如有时候要去问问有没有什么零件什么的。

网友C:
我是做晶振的,之前客服的时候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一般直插的32768的晶振外壳是不能用烙铁去焊在板上得,我们之前有家日本的客户洛铁点焊了后晶振就坏了,原因是洛铁电焊时温度过高时间过长将晶振内部的焊点给溶掉了,就造成晶片倾斜碰到外壳就不振了。
而据我了解到的,接地的目的是防止防止信号干扰,目前人家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晶振管上加铜线固定在板上,一种是在板上四周加铁框来实现屏蔽信号的功能。
有机会希望多交流下。Q 512373609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其他的原理图,32K晶体都直接连的,不知道这为什么还要加两个电容。

晶振的匹配电容的主要作用是匹配晶振和振荡电路,使电路易于启振并处于合理的激励态下,对频率也有一定的“微调”作用。对MCU,正确选择晶振的匹配电容,关键是微调晶体的激励状态,避免过激励或欠激励,前者使晶体容易老化影响使用寿命并导致振荡电路EMC特性变劣,而后者则不易启振,工作亦不稳定,所以正确地选择晶体匹配电容是很重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这么用心的解释

网友:
我也是凭我客服的经验来讲得,还请各位前辈多指点。Q 512373609

网友:
补充 我是做晶振元件的,电路上得事情还是的请教您们前辈的。

网友:
1. 无源晶体的外壳没必要接地,如果晶体质量不太好的话,接地时的焊接温度还容易造成晶体损坏。
2. MSP430的晶体在布线时需要注意避让高速信号线和电源线。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接地也可以不接地,都是一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做晶振的,之前客服的时候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一般直插的32768的晶振外壳是不能用烙铁去焊在板上得,我们之前有家日本的客户洛铁点焊了后晶振就坏了,原因是洛铁电焊时温度过高时间过长将晶振内部的焊点给溶掉了, ...

这个焊接方面是有讲究的啊,32768这类小晶振,内部是用焊锡连接引脚固定的。一般生产尽量都手工焊接,因为过锡炉后有可能会使内部的焊锡溶掉导致无震荡,或特性变化。
严格要求的晶振生产都是在25度环境下的,一旦特性变化了其特性曲线也会跟着变化掉了,有可能不再是本来的抛物线,也可能顶点值漂移等等。这样做温补时就产生很大的差距,让做出来的产品不准确了

网友:
高级讲解,不懂我的32768让我焊废没,我也是没事焊上去的,现在才看到这贴!

网友(2013-01-22):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绘繛鎴旀嚍閸ヮ剦鏁囬柕蹇曞Х椤︻噣鎮楅崗澶婁壕闂佸憡娲﹂崑澶愬春閻愮儤鈷戦悹鎭掑妼濞呮劙鏌熼崙銈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