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网络进行软件升级遇到问题

楼主:
可以通过网络下载程序,但不能运行!!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第二次能升级不?能或者不能,可能都跟你地址设置有关。

网友:
回复 楼主:

bootloader code 和 Application code 有个地址衔接的的问题。
bootloader 在下载程序后应该让 Application Code 运行起来。找一下地址 Keil 或 IAR 的代码存储地址是否正确。

网友:
现在可以通过网络升级了,升级以后也可以运行。但是升级的代码不能超过20K!!

网友:
请各位大侠在指点一下!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