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平方加和除法运算如何用verilog实现?

楼主:
要做一个如下运算:

a、b、c、d均为实时输入的变量
全用IP核实现的话需要8个乘法器和一个除法器的IP核
且延时特别大

请问高手们是否有快速一些的近似算法?

网友A:
乘法:
input[3:0] a1;
input[3:0] a2;
output[7:0] result;
。。。
repeat(4)  //()中是循环次数
begin
    if(a2[0]==1)
        result=result+a1;
    a1=a1<<1;
    a2=a2<<1;
end

除法:
input [3:0] a;
input [3:0] b;//被除数
output[7:0] quotient;
reg [7:0]  remainder;//保存余数
reg[7:0]  quotient;//商
reg[7:0] c;//暂时存放相减的结果
......
c=b-a;
repeat(4)//更改循环次数能获得更高精度的商,关键看你设置的了
begin
  if(c<0)
   begin
      quotient[0]=0;
      quotient=quotient<<1;
      c=c<<1;
      c=c+a;
   end
  else
    begin
     quotient[0]=1;
     quotient=quotient<<1;
     c=c<<1;
     c=c-a;
    end
end
....
最终结果:从你给的公式来看商肯定是0点几。这个算法有个失败的地方就是不能确定小数点的位置,但是你的公式可以看出应该是0点几几。期待有人改善。另外余数remainder=c*(2^(-4))。
除法原理简介:
假设r1为某次余数,r2为下一次余数,r3为下下次地余数。
平常我们手算时是看余数是否能被被除数再减一次而商上0或1,这里要结合考虑。
当r2<0时,商上0,并且加b回复到r1,即
             (2r1-b)+b=2r1,
若再次求商,我们有
            r3=2(2r1)-b=4r-b;
如果我们当r2<0时,商仍上0,不进行加b的恢复余数的操作,而是进行
             r3=2(2r1-b)+b=4r1-b;
也能得到相同的结果。因此有如下的结论:
  1.当余数为正时,商上1,余数左移一位,减去除数;
  2.当余数为负时,商上0,余数左移一位,加上除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乘法: input[3:0] a1; input[3:0] a2; output[7:0] result; 。。。 repeat(4) //()中是循环次数 begin if(a2[0]==1) result=result+a1; a1=a1

不管能不能用
谢谢兄弟

网友:
并行计算,应该延时不很大!

网友:
不要求延时的话,运算量也不是很大哦

网友:
关于除法实现网上有很多方法,可以找个例子试试看.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