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REN是什么以前没接触过。置“1”是不是就不要在I/O口外加上拉电阻了。

楼主:
如题

网友:
上拉/下拉电阻使能寄存器PxREN

可以不要外加上拉电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啊!不要买排阻了。那内部上拉电阻一般多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拉下拉只在输入的时候才有效,电阻很大
作为输出是推挽输出。
这个是要设置输入还是输出的,与51的区别很大的。
输入可以设置上拉、下拉和浮空。输出就是推挽。一般情况下用不到外接上下拉电阻。

网友:
我一直有这个疑问,但是一直还没当回事考虑,因为还没实际特需要用到。今天查找这个IO框图中的那个电阻到底多大?好像找了半天找不到,都要急火了,哪位告诉我一下这个阻值写在那个手册的哪部分?
我一直用launchpad上的那个按键试验用的,懒得焊接按键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要加按键,可以设置内部上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可以用内部上拉,不过不知道啥型号的单片机,确定有内部上拉吗?

网友:
FR5739就有PxREN寄存器

网友:
晕死,今天一下子就看到了,我都翻过都没看到,晕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多少呢,可用的话,我用按键岂不是不用外接上啦了?

网友:
记得有人做过测试,大概37K的样子。我没有做过测试。错了别怪我。

网友:
回复 网友E:

怎么会怪你呢。我想了想不了解还是买排阻算了。

网友:
不需要吧,板子上不是有按键么,看看TI的原理图和程序,看官方是怎么用按键的,应该错不了吧

网友:
LaunchPad的S2外接一个上拉的电阻和一个下拉的电容。不过自己做没有太大必要外置电阻了。

网友:
算算,要求不高能用电容凑合凑合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典型值是35K的,还有,您能给我详细的说一说内上下拉电阻到底是怎么用的,我现在晕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