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耦合放大电路

楼主:
直接耦合放大电路为什么2级之间会互相牵连?为什么会造成易造成T2管基极电流过大? [ 本帖最后由 sinzcosytanx 于 2011-12-1 16:27 编辑 ]

网友:
好像与T1的分析方法一样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Re1阻值大于Re2电流会如何。

网友:
放大器只有设置了合适的静态工作点才能正常放大信号,当当第一级静态工作点设置好了,接上第二级,则第二级的输入端直流电位或直流电流会对已经设置好了静态工作点的第一级产生影响,如第一级的集电极电位和第二级的基极电位叠加后作为新的静态工作点,破坏了第一级能正常放大的条件。

反之也是一样。即第一级也会影响第二级。

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也是关于静态工作点的设置问题。RC1较小适合做第一级的集电极电阻,却不适合做第二级的基极偏置电阻。一般(单)偏置电阻要上百K。

网友:
“为什么2级之间会互相牵连”-------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嘛

既然“互相牵连”,T2的工作点要设置好,还要从第一级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