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LCD驱动问题

楼主(2011-12-01):
PIC单片机LCD驱动问题
PIC16lf1937使用3V电源,Lcd脚的驱动能力的多大?比如,我的LCD玻璃片额定电压应该做多少(1/3偏置,1/4占空),望高手给个建议。谢谢!
问题
玻璃片
能力
PIC

网友A:
应该用3V液晶屏,偏置电压可以跟据显示效果实际调